ME合成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求助

楼主(2020-11-22):
ME合成的时候,请问下面这个ME的起始位置应该搜索什么?是“3”还是“3000”
3FF000h
求助

网友:
不是应该整个ME区提取出来然后替换进好的BIOS里?

网友:
先复制你的me

网友:
full size那里是你me的大小 右键可以直接解压啊

网友:
新手吧!这种自己找教程手动合成或者找个一键合成me的软件!烂大街的东西!

网友:
我刚才在论坛上重新下载了一个新版本的UEFITool_NE_A46_win,再次打开这个BIOS 文件能正常显示了BIOS的完整信息,打开工具版本的问题。

网友:
新手小白进来学习

网友:
那是大小 不是起始位置

网友:
都不是。你找个教程看看吧。

网友:
直接用全新的me替换就行,uefitool不需要考虑头尾地址,只需要加入尺寸小于剩余空间的me

网友:
3FFF00H 一般都是这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