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的me维修

楼主(2020-11-22):
四五代主板,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都有就是南桥旁边的me供电没有这样的故障就是通电无限重启这样的话,先把me那个,Me产生芯片先换掉,这是通病,也是这个四五代的,通病,如果换了还不行的话,建议刷一下,Me的bios程序

网友:
好经验。分享好,收藏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学习了,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哪个ME在BIOS 里如果可以关了.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