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GE 3 14 NM-A381键盘不正常,换了新键盘还是一样,会是南桥吗?

楼主(2020-11-22):
YOGE 3 14 NM-A381键盘不正常,换了新键盘还是一样,开机前十分钟基本正常,但是过了十分钟左右鼠标左右键互窜键,按左键出右键,拆触摸板还是一样,用的是USB鼠标通过USB直连南桥,估计是南桥问题,CPU是5200U的CPU桥一体的,CPU灌胶不好做,各位高手给个思路。对了,上家已经换EC了。没有RT809H

网友A:
前些日修到个YOGE3 14 五代U的来的时候有时能开机,开了几次再也打不开了,刷BIOS后开机正常,但是后来装好后发现触摸板没有左右健,但是用手指轻触,是可以的。以为刷的BIOS不行,又下了几个还一个熊样,后来就这样给客户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些日修到个YOGE3 14 五代U的来的时候有时能开机,开了几次再也打不开了,刷BIOS后开机正常,但是后来装好 ...

我估计是桥脱焊,我修过一台机器,不管用内置,外接键盘都没法打出j键,后加焊南桥后正常。现在又出现问题后【没有接笔记本键盘】,然后外接USB键盘,无法打出一个字母。

网友:
还是先重点检查一下EC吧

网友B:
键盘是ec控制,怎么会是桥问题呢,测量键盘座每个脚的电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键盘是ec控制,怎么会是桥问题呢,测量键盘座每个脚的电压,

你还没有修过个别键打不出加焊桥会好的吧!

网友:
是哦。还有个别键打不出加焊显卡会好的。

网友:
这个南桥损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原来桥代换的时候出现过类似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没有碰到过

网友C:
是先重点检查一下EC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先重点检查一下EC吧

同意这个观点,可能主要还是在EC方向

网友:
把转换 5vusb那个8脚拆了,直接拉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键盘是ec控制,怎么会是桥问题呢,测量键盘座每个脚的电压,

反正前三板上了在说别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