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6cm 电流0,4 无cpu电压

楼主(2020-11-22):
主板是一个三代 i7的主板 ,电流到0.4不动  没有cpu电压 ,
前面的电压都有,正常。
cpu的供电芯片是8168b,芯片换过,32脚有开启,条件也有
bios刷过  ,ec换过  南桥换过,cpu也换了,还是一样
论坛搜过 ,是个通病 ,看看有没有修好的 ,
给个建议 ,或者板层问题

网友:
主板是一个三代 i7的主板

网友A:
应该还是缺某个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cpu 也换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缺某个条件

板不贵,现在也没事,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天了 ,是个通病  的 ,不过都没有解决

网友:
SVID 有波没 ?

网友:
CPU问题,再换看

网友C:
cpu都换了 费多大劲

网友:
SVID PCHPWRGD SYSPWRGD都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都换了 费多大劲

有现成cpu,换也很快

网友D:
多刷几个bios,我有修到一个,电流0.4,CPU en正常,连cpupwrgd都有,就是不出CPU电压,东西都换了个遍也没好,后来没辙了就继续刷bios,终于刷好了

网友:
有这些成本的非用差不多可以买一片主板 了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多刷几个bios,我有修到一个,电流0.4,CPU en正常,连cpupwrgd都有,就是不出CPU电压,东西都换了个遍也没 ...

好,多刷几个试试

网友:
换CPU必杀..

网友E(2021-01-02):
我手里也有一块一样故障主板,跑0.3电流,换南桥故障一样,后来顾客卖给我了,闲的时候换了ec,CPU都一个鸟样,后来又换桥,cpu,最后整的主板都变形了,只好扔到料板里了。我收的这个机器成色挺新,记的好像还带触屏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手里也有一块一样故障主板,跑0.3电流,换南桥故障一样,后来顾客卖给我了,闲的时候换了ec,CPU都一个鸟 ...

我的是15寸的机器不带触摸的 ,修烦了,还在那里放着来,看到你的消息 ,放弃了 ,当配件了

网友:
楼主,好厉害,这个图纸也能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