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启电压芯片S1AR . 7

楼主(2020-11-22):
1.8v 开启脚EN的供电芯片 印丝可能是第一行S1AR 也可能是SIAR或5IAR或51AR第二行 . 7;经常看到作为芯片的开启脚供电芯片,请问有定义图吗?他的供电脚由12v经过一个电阻(掉了),转化成不知道多少伏
芯片

网友:
你这张卡什么问题就直接问,这样才能提供你思路

网友:
看了相似卡,也是这类供电转换3.3v转化为2.5v提供1.8v供电芯片的en电压;这个通过12v经过1个电阻降压到3.3v 再通过这个芯片转化2.5v再给1.8v供电,不知道掉了的电阻阻值应该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