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6 摄像头那里很热,关机也很热,电量秒表一样掉

楼主(2020-11-22):
下图的红圈这里很热。

把屏幕拆下来,那里也很热。。。。请问是大概率是什么坏了?

网友:
目前手机一切正常,开关机,照相都好使,app都能运行。

网友:
应该是后面的WIFI模块发热

网友:
插个眼传送过来插个眼传送门口了,,你们

回音哥 -2

网友:
主板有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查查wifi模块

网友:
wifi模块上的电容应该挂了,那个电容封装在芯片里…………

网友:
wifi关掉看看还发热不。 一一断掉检查发热的地方

网友A:
上电流,风枪150对着wife吹电流会不会下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流,风枪150对着wife吹电流会不会下去

150度相当于挠痒痒

网友:
发烫漏电这种故障最好检测,修起来快。打打阻值,烧烧机就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