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电脑蓝屏无限重启

楼主(2020-11-22):
电脑开机出现蓝屏无限重启,蓝屏终止代码是:pagefaultinnonpagedarea   请教各位大神   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做构思特win10系统需要重启 ,做安装版win10系统是自动重启

网友A:
这个貌似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图片看不清啊

网友B:
好多都是内存引起的。换内存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多都是内存引起的。换内存试一下

内存是集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貌似是硬件问题

哪一个硬件

网友:
先走个系统看看,排除软件故障再找别的

网友:
蓝屏难搞  还是板载内存  先排除硬盘  不行再慢慢排除外设  没什么捷径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内存引起的,电脑有几个条子

网友:
内存在BIOS里面有禁用项吗,有的话可以先禁用,有内存卡槽先装一个试下

网友:
硬件有问题,不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老毛桃winpe u盘版版告别繁琐,简单易用,一盘两用,携带方便.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,一键制作,自动完成制作,平时当U盘使用,需要的时候就是修复盘,完全不需要光驱和光盘,携带方便。电脑应急,工具齐全,最给力的帮手!
http://www.laomaotao.net/?E4443

网友:
老毛桃唯一官方网站,现已开发出适应现阶段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,让老毛桃传承经典,发扬光大。
http://www.laomaotao.net/?D6348

网友:
可以考虑看看显卡

网友:
笔记本蓝屏,先软件系统重装一下,不行再换硬盘,再不行就有点麻烦了,cpu的可能性非常大

网友:
测试硬件吧  代换的试  内存硬盘 这些

网友:
期待wht修好回复啊~~

网友:
把自己的电脑配置硬件情况发出来啊,这样问谁知道啊?自己先代换内存,硬盘,台式机换下CPU主板,什么问题都要靠自己去诊断的啊的,别人只能提意见,

网友:
硬盘出问题了吧。

网友:
先换硬盘,在用U盘启动检测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