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94内屏不显通病

楼主(2020-11-22):
惠普TPN-Q194内屏不显C

286 Bytes, 下载次数: 20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jxgzwen -5 -5 一句话的事情 非得要下载

网友:
我在论坛一直下不了东西不了分但维修经验真实请各位兄弟谅解

网友:
维修经验真实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?

惠普TPN-Q194内屏不显,测屏接口中间有3.3V则上屏信号正常换TPN-Q193的30针低分正常,现正购原装屏线中,所以不是主板不是屏坏是排线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比较新,通病有待确定。

网友:
我的是有背光 无图像 可以好吗

网友(2021-01-19):
惠普TPN-Q194内屏不显,测屏接口中间有3.3V则上屏信号正常换TPN-Q193的30针低分正常,现正购原装屏线中,所以不是主板不是屏坏是排线问题    两分就这样

网友(2021-04-28):
意思是 屏线的问题?

网友(2021-07-15):
不地道,这都要卖钱,浪费我两分

网友:
我的内屏不显示  外界显示不知道能不能用

网友:
是不是通病待验证

网友:
额   就发了一句通病吗

网友(2022-06-05):
修过几台了吗就断定是通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