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p2510 不充电不放电怪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11-22):
宏基这款机子的主板是华硕代工的,问题不充电不放电   系统能识别电池电量在百分之75,把这款电池的两个负极短接能量到电池电压16.5v        关键是电池扣在主板上,量主板上的电池接口也量不到电压,主板电池接口无断线无短路!定了一块电池 扣主板上也是量不到电压,后定的电池进系统也不识别,原来的电池是能识别的! 充电芯片也换了   还是不行   这个是定的电池也有问题   还是主板有问题,记得电池只要扣主板上电池不都是会出电压么,这个摸不着头绪  求助一下

网友:
补充一下拔掉适配器就关机

网友A:
刷个EC程序试下吗,碰到过EC程序坏的。不充电或不检电池的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8年碰不到一次,今天又来一个惠普暗夜精灵4代跟上面的宏基一模一样的吊问题,惠普的这个还没定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EC程序试下吗,碰到过EC程序坏的。不充电或不检电池的。

谢谢提醒,但是电池都不出电压,全板无电压ec怎么又会工作呢,是单电池状态下全板包括主板电池接口也没电压

网友:
EC不合适也会不识别电池

网友:
扣上壳可能会有惊喜

网友:
这个电池貌似有一只脚要接地才会放电,不然就测不到电压

网友:
插上电源量了电池接口处的几个引脚的电压值了吗?

网友:
这个电池插在主板上,能测到电压, 测不到的是电池坏了

网友B:
内存旁边的黑色开关是罪魁祸首!

网友:
主板上有开关的  你压一下或者盖上后壳就行了

网友:
黑色开关是罪魁祸首!

网友:
宏碁的有个按压开关 以前都是这样设计

网友C:
压上后盖或者再换个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旁边的黑色开关是罪魁祸首!

谢谢  的确如你所说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 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压上后盖或者再换个电池

后盖没压上 引起的手按了一下内存旁边的开关就能充电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压上后盖或者再换个电池

嗯嗯  是的  确实有个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旁边的黑色开关是罪魁祸首!

嗯嗯,还想请教你一下 !这款机子都装好后单电池用个几秒就掉电  然后再也不触发

网友:
弘基的要盖后盖试,遇到过一个,无语得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