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暗影精灵DAG3DBMB8D0 rev D

楼主(2020-11-22):
板子原始故障是不开机,测试主板微短。最后找到微短电容,换掉能亮机。但用原装电源通电测试时发现新问题,插上原装电源充电图标只显示三秒左右就消失了,换句话说就是只能充三秒的电。以往这种情况大多数就是电池和充电芯片的问题。二话不说先把充电芯片和电池都换掉,保险一点甚至把BIOS也刷了。通电故障依旧。现在再找其他问题,同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交流一下。

网友A:
电池爱鼓起来的吗、。

网友B:
以前遇到过类似。。。。最后好像还是电池问题导致的。。。惠普这种暗夜精灵 很挑电源+电池 我是换了好多电池才找到一个靠谱的。。被坑的怀疑人生。。最后确定电池适配器没问题 就撸ec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爱鼓起来的吗、。

惠普的机子感觉电池爱鼓,他的原装电池也是滚的,已经换了俩块电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遇到过类似。。。。最后好像还是电池问题导致的。。。惠普这种暗夜精灵 很挑电源+电池 我是换了好多电 ...

刚发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怀疑电池,换了俩块电池了,故障依旧。现在也是怀疑EC这边,准备撸它

网友C:
充电芯片的电压对不对,旁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,如果没问题就是ec了

网友D:
上次遇到过一台差不多的,公共点短,弄好也是充几秒,误拆了一电容,没图,对比芯片发现应该是24780第五脚acok的延时电容,补上就行了,没弄懂什么原理

网友E:
你的看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次遇到过一台差不多的,公共点短,弄好也是充几秒,误拆了一电容,没图,对比芯片发现应该是24780第五脚acok的延时电容,补上就行了,没弄懂什么原理

是这个件掉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看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挂

一套MOS管都换了,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芯片的电压对不对,旁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,如果没问题就是ec了

EC也撸了,故障依旧

网友:
看来遇到难题了,

网友:
暗夜精灵的怎么看电流呢?用可调电源没反应。这机用适配器上电有3 5V电压,其他没有,打值又基本正常。碰到的暗夜精灵都是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看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挂

问题以解决,自己坑自己。换个一百多瓦的原装充电器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遇到过类似。。。。最后好像还是电池问题导致的。。。惠普这种暗夜精灵 很挑电源+电池 我是换了好多电 ...

问题以解决,自己坑自己。换个一百多瓦的原装充电器就行了

网友F:
以前遇到过类似。。。。最后好像还是电池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以前遇到过类似。。。。最后好像还是电池问题导致的

HP的机子已经修麻痹了,必须装电池必须用原装电源。图纸少

网友G(2021-01-27):
楼主,我这有一个和你一样问题的机器,用客人原装150W的充电器也是不充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我这有一个和你一样问题的机器,用客人原装150W的充电器也是不充电啊

电池没问题吧,我这惠普的机子经常换三四个电池才有合适的

网友:
原装充电器试一下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