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REV2.2 开机不断重启维修案例

楼主(2020-11-22):
主板上电转几秒就停,再自动上电,如此反复。先对换BIOS,开机没啥变化,就查电路吧。测内存1.5V , VCCSA 0.94V ,CPU_VTT 1.05V ,PCH 1.05V PLL 1.8V 都正常,CPU 核心供电无,查工作条件。CPU电源管理芯片 9脚启动脚电压VTT_PWRGD为0V ,查电路图向上查找,连接CPU_PWROK 信号 ,Q 40 Q18 .先拆Q40 上电测试还是重启,测Q40 3脚电压为0V,拆Q18 上电测试,电压1.05V 已经正常,接屏显示正常。

网友:
内存条没做防护,被吹坏了一点,测试不影响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类似的是q19那路有问题导致5vdual没被拉低。内存槽吹坏了,囧

网友:
试试吧   只能试试

网友:
H61有点老了,

网友:
很详细的解读,谢谢高手

网友:
前几天,遇到一个GA-H61M-S1不开机,时而不能触发,5VDUAL只有1.04V,时而能触发但内存报警,换内存无效,1.5V、0.75V正常,

网友:
看看5V DUAL 连结哪些管子,如果管子性能不良也会电压偏低。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这么挤,太不好焊接了

网友:
好经验 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