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00 电流到0.8 掉电

楼主(2020-11-22):
换U 跟内存不行 有什么通病吗
掉电
通病

网友:
没有通病

网友:
没有通病,这个有可能是显卡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先刷bios

网友:
通病是bios问题

网友:
是瞬间掉电 还是隔几秒掉电 是否会重启 如果瞬间掉电可能保护了 隔几秒掉电重启 就有可能是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