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S2进水不开机维修分享

楼主(2020-11-22):
这次分享的小米S2进水比较彻底,时间稍长,用户手机早上进水下午才送过来,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开机了。很干脆,只要能修好,钱好说!怎么最近都是这样的台词。好吧,直接拆机,快速清理干净先烘烤干净再说!

这是清理干净的状态

测量主供电部分是短路的状态,进水的首先拆除处理电源部分的屏蔽罩

发现屏蔽罩下面的电源IC部分有明显腐蚀,一阵洗刷刷,清理干净再测量还是短路状态

那只能是拆下电源IC进行重植了,电源IC型号是PMI9840

电源IC里面已经是黑了一部分,快速清理拖平焊盘重植IC不用细说,【电源拆下后测量已经不短路阻值恢复正常】

哈哈,终于可以开机了,你觉得已经结束了吗?然而并没有,它会自动重启!既然是进水机,我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,继续拆副电源!

果然它并没有让我们失望,副电源处也是一片狼藉。继续处理干净,上电测试,得,还是自动重启,这时其实我已经料到,形迹可疑的开关按键,因为它已经变质并黑了。但是因为进水,保险起见我还是干了副电源!果然,它比较干净

保险起见,我还是断开了开关按键测试。然后它正常开机了!

最后还是得更换开关按键,这个简单!这些小零件平时还是需要备货的,以防不时之需!

装机测试所有功能一切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!

网友:
不定结束啊,烧机天不稳定又是你的不是啊,我怕进水的

网友:
想悄悄问下楼主,收了多少银子?

网友:
进水短路是不是芯片损坏的几率很小?一般都是焊点腐蚀短路?

网友:
楼主分享干货,加分

网友:
不错啊!芯片没坏

网友:
这个收钱不错。哈哈

网友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感谢高手

网友A:
进水的只要处理的彻底基本上返修的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的只要处理的彻底基本上返修的少

是的,我这里进水的翻修率很低

网友:
进水处理细致点还是可以搞 腐蚀太久就没得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