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M4350 联想iH61M系列主板 最新BIOS

楼主(2020-11-22):
有个老的联想启天M4350商用电脑,拆开看里面是联想iH61M系列主板,板子是V4.2,想换个cpu,发现原来的BIOS太旧了,没法识别新的22nmCPU,于是在网上找啊找,终于被我找到最新的2018年8月3日的版本,版本号是F1KT74A/F1JT74A,但是,如果BIOS太旧的话,必须先刷新到F1KT71A/F1JT71A,这就是神奇的地方,而且刷新最好是在DOS刷新,需要把刷新程序放在FAT格式的硬盘根目录下,这样方便使用。运行的时候直接到根目录下,然后Flash71回车,就刷新至71版本,刷好以后,同样用Flash74回车,刷新至74版本。

附上联想iH61M系列主板的历史BIOS更新变化

              BIOS Changes History

General Information:

        F1J9xxUSA is Flash CD ROM image.
        F1JTxxUSA is Flash in DOS zip package.
        F1JYxxUSA is Flash in Windows utility.
        NOTE: All changes carry forward.  That is, if a change is added in 01,it is also in 02, 03 etc.

This file will be updated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first Production BIOS release

CHANGES for F1KT04A/F1JT04A
        - Initial Production BIOS release

CHANGES for F1KT05A/F1JT05A
        - Add SMC ROM for Moscow.

CHANGES for F1KT06A/F1JT06A
        - Fix cannot wake up by LAN.

CHANGES for F1KT07A/F1JT07A
        - Update CPU Microcode.

CHANGES for F1KT08A/F1JT08A
        - Update ME FW to 8.0.1.1399
        - Update CPU Microcode.

CHANGES for F1KT09A/F1JT09A
        - Update ME FW to 8.0.2.1410
        - Optimize boot time.

CHANGES for F1KT10A/F1JT10A
        - Fix LAN wake up cannot be disabled.

CHANGES for F1KT11A/F1JT11A
        - Update SMC ROM.
        - Add power management option for COM modem.

CHANGES for F1KT12A/F1JT12A
        - Add OEM Activation 3.0

CHANGES for F1KT13A/F1JT13A
        - Add Secure Flash

CHANGES for F1KT14A/F1JT14A
        - Fix SATA optical disk driver cannot do BIOS recovery.

CHANGES for F1KT15A/F1JT15A
        - Add a patch for OEM activation 3.0

CHANGES for F1KT16A/F1JT16A
        - Add "Allow Flashing BIOS to a Previous Version" option.

CHANGES for F1KT17A/F1JT17A
        - Fix LOGO will show twice while using a discrete graphic card.

CHANGES for F1KT18A/F1JT18A
        - Fix a hibernate issue.

CHANGES for F1KT19A/F1JT19A
        - Fix a BSOD issue while installing Windows.

CHANGES for F1KT20A/F1JT20A
        - Fix PS2 wake up cannot be disabled.

CHANGES for F1KT21A/F1JT21A
        - Disabled temperature report.

CHANGES for F1KT22A/F1JT22A
        - Add new wireless card support.

CHANGES for F1KT23A/F1JT23A
        - Fix cannot use One Key Recovery sometimes.

CHANGES for F1KT24A/F1JT24A
        - Fix hang with some special USB devices.

CHANGES for F1KT30A/F1JT30A
        - Add WIN8 support.

CHANGES for F1KT31A/F1JT31A
        - Fix power button cannot work in Windows 8 in certain condition.

CHANGES for F1KT32A/F1JT32A
        - Fix a secure issue of Windows 8.

CHANGES for F1KT33A/F1JT33A
        - Fix a issue for BCDEDIT in Windows 8.

CHANGES for F1KT34A/F1JT34A
        - Bugs fix.

CHANGES for F1KT35A/F1JT35A
        - Bugs fix.

CHANGES for F1KT36A/F1JT36A
        - Bugs fix.

CHANGES for F1KT37A/F1JT37A
        - Fix hang with some special KVM.

CHANGES for F1KT38A/F1JT38A
        - Update eModule CryptoPkg to fix Secure boot manually logo test failed.

CHANGES for F1KT39A/F1JT39A
        - Update CPU Microcode.

CHANGES for F1KT40A/F1JT40A
        - Update to support new CPUs.

CHANGES for F1KT41A/F1JT41A
        - Update to support new EDU products.
        - Update Intel ME firmware.

CHANGES for F1KT42A/F1JT42A
        - Fix a issue about updating BIOS from 39A.

CHANGES for F1KT43A/F1JT43A
        - Fix cannot call OKR.

CHANGES for F1KT44A/F1JT44A
        - Update microcode to M12306A9_00000016.PDB
        - Fix error 1802 "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-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network card."
        - Fix error 0162 checksum error issue.

CHANGES for F1KT45A/F1JT45A
        - Update PXE UEFI driver to 2.019.
        - Update ME FW to ME8_1.5M_8.1.30.1350.
        - Update DMBM module.

CHANGES for F1KT46A/F1JT46A
        - Update Microcode to M12306A9_00000017.PDB.
        - Fix can not call PS2 KB OKR sometimes.

CHANGES for F1KT47A/F1JT47A
        - Fix Network 1 cannot be excluded in boot sequence.

CHANGES for F1KT48A/F1JT48A
        - Update to support more CPU.

CHANGES for F1KT49A/F1JT49A
        - Fixed an issue that date and time might be reset after firmware updated.
        - Fixed an issue that firmware update might be interrupted when single RTC wake up set.

CHANGES for F1KT50A/F1JT50A
        - Base on F1KT47A.
        - Fixed an issue that date and time might be reset after firmware updated.
        - Fixed an issue that firmware update might be interrupted when single RTC wake up set.

CHANGES for F1KT51A/F1JT51A
        - Fix wake on alarm with single event function fail.

CHANGES for F1KT52A/F1JT52A
        - Add some patch code about POP and HDP.
        - Change the smbios type1 character length into 25.
        - Fix some 1962 issue.

CHANGES for F1KT53A/F1JT53A
        - Fix Srwin /csm enable or Srwin /csm disable issue.
        - Add some patch about support 80x25 automatically.
        - Add some patch about SSHD S3 issue.
        - Add some patch about DMBM.

CHANGES for F1KT54A/F1JT54A
        - Fix WMI can not set "wake on alarm".
        - Add/update some tools in F1MFGxxA.
        - Delete IMAGEF1.ROM in F1MFGxxA.

CHANGES for F1KT55A/F1JT55A
        - Add F11 patch.
        - Fix CFGWIN Issue.
        - Add security boot issue patch.
        - New fingerprint keyboard support.
        - Fix the lenovo logo flash in nonManufactureMode (79750 issue and 79713 issue).
        - Fix press Ctrl+Alt+Del do not need HDP after setting HDP in BSU (79771 issue).
        - Fix the graphic card cannot display for the first power on while change SandyBridge CPU to IvyBridge CPU.
        - Fix the screen can not show correctly when pressing Pause+Tab key on POST.

CHANGES for F1KT55B/F1JT55B
        - Fix WHQL test Hardware Reserved Memory fail issue.
        - Fix YAMAHA USB Speakphone issue.
        - Support new HDP Erase tool.
        - Fix WHQL test Windows to go fail issue.

CHANGES for F1KT56B/F1JT56B
        - Fix ORT test hang "62".
        - Fix the machine type cannot support new HDP Erase tool.
        - Add WMI Boot Sequence Error Patch.
        - Fix WHQL test secure boot manual logo test.

CHANGES for F1KT56A/F1JT56A
        - SRDOS/SRWIN/WMI can control Hardware Password Manager now.
        - Changed help string of "Allow Flashing BIOS to a Previous Version".
        - When flash from WIN7 BIOS if MFGdone is set, Setup value can not be kept.
        - Fix Network1 and SATA cannot be show in listall.vbs after putting them in "Excluded from boot order".
        - Fix EDU test hang "0162".

CHANGES for F1KT57A/F1JT57A
        - Add patch "CRBDxeAMI.ZIP" to fix "Blue Screen of Death" issue.

CHANGES for F1KT58A/F1JT58A
        - Update Microcode to M12306A9_00000019.PDB.
        - Add Fix ORT test hang "62" solution.
        - Disable fast bootenovoFastBoot_SUPPORT.

CHANGES for F1KT59A/F1JT59A
        - Fix USB KB/MS can not support hot plug under BSU.

CHANGES for F1KT60A/F1JT60A
        - Fix WMI tool will change BIOS Setup layout issue.
        - Fix EDU test Error 0162 issue.
        - Add patch "M82PAP.7z" for AssetID PAP.

CHANGES for F1KT62A/F1JT62A
        - Update Intel RC to 1.8.0.

CHANGES for F1KT61A/F1JT61A
        - Fix EDU application ACPI_BIOS_ERROR BSOD issue.(Based on F1KT60A)

CHANGES for F1KT63A/F1JT63A(Based on F1KT62A)
        - Add the solution of "Fix EDU application ACPI_BIOS_ERROR BSOD issue."
        - Fix Error1962 string cannot show accurately when there is no boot device connect.
        - Modify the help message of "Allow Flashing BIOS to a Previous Version" in BSU.

CHANGES for F1KT63Y/F1JT63Y
        - Disable all USB functions and hide all USB items.

CHANGES for F1KT64A/F1JT64A
        - Fix the issue that can't correctly boot to Win7 OS from S4 resume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flashing BIOS.

CHANGES for F1KT65A/F1JT65A
        - Fix the issue Automatic boot sequence does't PXE boot when 'WOL'item is Automatic.

CHANGES for F1KT66A/F1JT66A
        - Added passwordcheck improvement patch "LEM_D20140326_CZ_HDPInputFail" and "LEM_D20140116_CZ_PasswordCheck". Need to test Fingerprint password, WMI, srdos/srwin, setup, HDD, POST, BIOS recovery, setup POP&AP in Mosco, Taipei, KT/YT/QT boards.
        - Changed "Allow Flashing BIOS to a Previous Version" strings.
        - S4 will not follow last boot device.
        - CIRW will be enabled in S4 whatever "Wake On LAN" is.
        - Disable ASPM solve StarTek card problem.
        - Fix the issue AC Power Loss problem.

CHANGES for F1KT67A/F1JT67A
        - Fix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.
        - ADD PatchEDU7.6_will be invoked two times if HDD is not the first boot priority.

CHANGES for F1KT68A/F1JT68A
        - Add module BootScriptHide for S3 Boot Script Protection..
        - Add module AmiBufferValidationLib and patch code for  Use of Non-Locked BARs in SMI Handlers.

CHANGES for F1KT69A/F1JT69A
        -Fix CSM cannot save issue.

CHANGES for F1KT70A/F1JT70A
        - Update Intel PCH to 4.6.4.1_Intel_PPT-RC_181_035a

CHANGES for F1KT71A/F1JT71A
        - [Important] Update includes security fixes.

CHANGES for F1KT72A/F1JT72A
        - Update HD Password logic.

CHANGES for F1KT73A/F1JT73A
        - Update Microcode M12206A7_0000002D&M12306A9_0000001F.

CHANGES for F1KT74A/F1JT74A
        - Update Microcode M12206A7_0000002E&M12306A9_00000020.

网友A:
换U快了很多吗?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U快了很多吗?呵呵

还行,双核变四核,质的提升

网友B:
是 iH61M VR 4.2的吗 好用不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 iH61M VR 4.2的吗 好用不??

嗯,好用,你自己看主板上的印刷字体,有v4.2和iH61M字样的,就可以刷

网友:
谢谢提供,正需要.

网友C:
怎么进dos 模式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怎么进dos 模式呢?

可以用u盘启动,很多急救盘制作,启动盘制作里有,把u盘做成usb-cdrom做启动盘
你可参照这个文章
http://www.xitongzhijia.net/xtjc/20140828/26051.html

网友:
iH61M V4.2 黑屏风扇转,拔内存报警,偶尔响两声能开机,等下次能开机的时候我试试

网友(2020-12-28)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用u盘启动,很多急救盘制作,启动盘制作里有,把u盘做成usb-cdrom做启动盘
你可参照这个文章
http: ...

谢谢,已成功刷新bios

网友E:
刷完硬盘CRC错误计数   气流温度失败    时不时死机

网友(2021-02-19):
引用 网友E:
刷完硬盘CRC错误计数   气流温度失败    时不时死机

你可以刷回前面的版本,我建议你先排除硬盘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完硬盘CRC错误计数   气流温度失败    时不时死机

注意主板的版本要一致才能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