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A15第一次开机不跑码,强制关机再次开机正常!!!!

楼主(2020-11-22):
MS-7A15第一次开机不跑码,强制关机再次开机正常!!!!第一次开机无cpuSVID电压,强制关机再次开机一切正常,再后面开关机都无问题,只要断电一会,再次开机就不行了求教!!!!
还有MS-7996,
第一次开机所有电压正常,不跑码,关机再开正常是什么问题,
查RTC电路正常,可以保存cmos。
难道是桥的问题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按复位可不可以

网友:
按复位没有反应

网友:
有时钟复位

补充内容 (2020-12-15 13:22):
没复位

网友(2021-01-07):
查查不跑马情况下的各路电压?我觉得是S3 S5状态逻辑MOS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