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173进系统不充电,是通病,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20-11-22):
有没有碰到过同样的问题?我找到了那个电阻。ADAPTER_SEL_EC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换原装适配器。功率要足够

网友:
惠普戴尔很挑电源。。。你换一个原装的

网友:
试试吧   只能试试

网友:
EC适配器选择

网友:
原装适配器 更新BIOS

网友:
从ec选择适配器型号

网友:
此信号要有3.3V 才会充电 跟戴尔的PS_ID信号差不多

网友:
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富大贵

网友:
上个图呀, 我们也好学习一下.

网友:
哪个电阻?可以上图吗

网友:
有的信号可对照图纸进行英文翻译,ADAPTER_SEL_EC     ADAPTER是适配器    SEL是select是选择    EC故名

网友:
同ps_id原理

网友:
原装适配器。功率要足够

网友(2022-12-09):
换原装适配器-功率要足够,更新最新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