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板 am4 V星主板B450M MORTAR 供电

楼主(2020-11-23):
V星主板B450M MORTAR 触发 长鸣 ,,插内存或拔内存还是 长鸣 三声 无显示。 四代内存供点测试点 正常。量到如图电压不正确,不知道供电那里,新板不熟悉,请教大家。。。 还有就是长鸣应该不是内存报警把 ?
测试点
主板
b450

网友:
四代内存有个2.5V供电,你看有没有

网友:
这个附近的芝麻管小电容肯定有坏的,一般边上的小电容爱坏

网友:
2.5v 供电

网友:
大神们,,这个是管那里供电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4代内存的2.5V供电吧 VPP

网友:
四代内存有1.2v 和2.5v 你标的那个位置很可能是个2.5v的电感。

网友:
内存2.5V没有吧

网友:
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富大贵

网友(2021-02-21):
这个是内存vpp 2.5v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