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CPU供电异常

楼主(2020-11-23):
从仓库找到块主板,发现是古董级别的,闲来无事,研究研究。主板是华硕P5P43T,CPU供电有两个场管击穿了,换了场管,简单测试整板无短路。但装假负载后上电不开机(通一下直接掉电,应该是保护了),不装假负载可以开机,检查桥供电(1.5V)、内存供电(1.8V)和总线供电(1.2V)均正常,CPU核心供电竟然达到9.6V,严重过压,查了半天点位图,没思路,只能怀疑芯片了,请问这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啥原因?本人纯业余爱好者,请大师们指点迷津,谢谢!!

网友A:
功率管击穿伴随着驱动也会损坏。驱动芯片一起换。

网友B:
有这么大的电压千万小心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爆炸【亲身经历】      应该是上管G极电压过大  12V导通太多  看看下管G极有无电压  【正常上下管电压相加等于12V 】 你看看点位图上下管G极电压怎么过来的  看看有没有驱动芯片 有则更换 没有的话 就更换电源管理  千万小心电容爆炸

网友:
供电芯片换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这么大的电压千万小心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爆炸【亲身经历】      应该是上管G极电压过大  12V导通太多  看 ...

谢谢,晚上回去看一下,主要测了电感、电容和CPU座,均为9.6V;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共四路,三路直接连场管,一路输出PWM给驱动芯片,估计芯片挂了

网友:
暂时没有换,是一个4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,具体型号忘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功率管击穿伴随着驱动也会损坏。驱动芯片一起换。

有道理,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晚上回去看一下,主要测了电感、电容和CPU座,均为9.6V;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共四路,三路直接连场管 ...

驱动芯片先拆了 把他控制的上下管拆除  然后再看一下 少一项供电也能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芯片先拆了 把他控制的上下管拆除  然后再看一下 少一项供电也能开机

好的,驱动芯片好拆,就8个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驱动芯片先拆了 把他控制的上下管拆除  然后再看一下 少一项供电也能开机

最近工作一直比较忙,这两天才有空继续折腾。今天换了驱动芯片,CPU电压正常了,1.07伏左右,电源管理芯片的PG也发出了高电平1.1伏,加了CPU也能正常开机了,但现在诊断卡不跑码,开机就00,而且几秒后会自动重启一次(只是重启这一次),依然显示00。测试了所有供电和时钟均正常(发出时钟的相关引脚均能测到1.6伏或0.45伏,应该算正常吧),而且南桥也能测到vrmpwrgd(3.3伏)和pwrok(在相关转换三极管上测的),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33M时钟也正常,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和时钟灯及另外一个FRAME灯都亮,但复位灯会比时钟灯晚半秒左右亮起(之后一直常亮),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复位,万用表不会测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没思路了,请教大师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近工作一直比较忙,这两天才有空继续折腾。今天换了驱动芯片,CPU电压正常了,1.07伏左右,电源管理芯片的PG也发出了高电平1.1伏,加了CPU也能正常开机了,但现在诊断卡不跑码,开机就00,而且几秒后会自动重启一次(只是重启这一次),依然显示00。测试了所有供电和时钟均正常(发出时钟的相关引脚均能测到1.6伏或0.45伏,应该算正常吧),而且南桥也能测到vrmpwrgd(3.3伏)和pwrok(在相关转换三极管上测的),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33M时钟也正常,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和时钟灯及另外一个FRAME灯都亮,但复位灯会比时钟灯晚半秒左右亮起(之后一直常亮),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复位,万用表不会测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没思路了,请教大师!!

额我不是大师,刷bios试试先,尤其是原来的bios,或者在论坛找一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最近工作一直比较忙,这两天才有空继续折腾。今天换了驱动芯片,CPU电压正常了,1.07伏左右,电源管理芯片的PG也发出了高电平1.1伏,加了CPU也能正常开机了,但现在诊断卡不跑码,开机就00,而且几秒后会自动重启一次(只是重启这一次),依然显示00。测试了所有供电和时钟均正常(发出时钟的相关引脚均能测到1.6伏或0.45伏,应该算正常吧),而且南桥也能测到vrmpwrgd(3.3伏)和pwrok(在相关转换三极管上测的),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33M时钟也正常,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和时钟灯及另外一个FRAME灯都亮,但复位灯会比时钟灯晚半秒左右亮起(之后一直常亮),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复位,万用表不会测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没思路了,请教大师!!

不对,1 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你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v    2看一下svid电压出没?我平时用的都是g1620这样的u,正常调整完是0.9v不到。你先查一下,要是正常先刷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近工作一直比较忙,这两天才有空继续折腾。今天换了驱动芯片,CPU电压正常了,1.07伏左右,电源管理芯片的PG也发出了高电平1.1伏,加了CPU也能正常开机了,但现在诊断卡不跑码,开机就00,而且几秒后会自动重启一次(只是重启这一次),依然显示00。测试了所有供电和时钟均正常(发出时钟的相关引脚均能测到1.6伏或0.45伏,应该算正常吧),而且南桥也能测到vrmpwrgd(3.3伏)和pwrok(在相关转换三极管上测的),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33M时钟也正常,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和时钟灯及另外一个FRAME灯都亮,但复位灯会比时钟灯晚半秒左右亮起(之后一直常亮),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复位,万用表不会测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没思路了,请教大师!!

我遇到过开机不跑码供电时钟都正常的,除了是bios问题,就修好一片,是加焊南桥后正常的,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对,1 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你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v    2看一下svid电压出没?我平时用的都是g1620这样 ...

电源管理芯片的PG上拉电压是1.2伏,我用的U是E67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对,1 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你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v    2看一下svid电压出没?我平时用的都是g1620这样 ...

我测了一下VID信号,VID2和VID4为高电平(1.2伏),其余为低电平(0-0.3伏均有),应该正常。我也猜是BIOS或南桥的问题了,实在想不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对,1 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你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v    2看一下svid电压出没?我平时用的都是g1620这样 ...

果然是BIOS的问题,拆了个旧板上的BIOS换上了,直接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