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白板OPSH81工控电脑不触发 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0-11-23):
  机器型号:数字教学白板OPS-H81工控电脑整机
  板号:工控电脑主板 TP-H81

  故障现象:不触发/不上电。

  维修过程:客户送修,机器为小学学校内给学生上课用智能白板电脑,56尺的超大屏幕。机器自己拿到手后,目 检工控整机,外观良好无氧化和进水。附实物图:

  折上盖后出取出主板。

  打工控主板各处供电信号阻值无短路。明细有:+V12S,+V5AL,+V3.3AL,V-SM-内存1.5V,+V1.05S_PCH,V_CPU_CORE,上笔记本可调电源电流为0.001A不动,用示波器测量无PWM 3.3V与5V待机电压,但主板上+V12S待机供电为OK。

  第一步:先量测TPS51285A待机芯片供电12PIN为19V OK,量测VREG3,VREG5线性电压分别为3.3V与5V也OK.此板未采用此供电方案。

  第二步:查芯片工作条件EN信号,在第6与第20脚 测出为0V,芯片外部分别更名为EN IN,它是由+V19V经PR41 10K与PR138 3.3K电阻分压后产生。用示波器量测居然为0V,工控主板断电后万用表二级档打值为20欧,感觉阻值异常,烙铁开电,从维修角度分析要先易后难,那就先折PC114 1UF/25V电容,但是用万用表一测仍值小,涛声依旧。然后再取下PR138下拉电阻打值还是一样。最后只剩下TPS51285A芯片了,取下待机芯片,打EN信号阻值恢复为200欧,迅速从料盒找芯片换上,用示波器打电压和波形输出正常了,附上实物和电压图片。

  主板触发后试机居然还不上电。此板是H81 BGA桥的芯片组,按8X时序分析 。

  先查南桥上6个RTC信号,分别是VCCRTC,RTCRST,SRTCRTS,32.768KHZ晶体,DSWODVREN,INTVRMEN信号。如图:

  示波器量D1 BAT54C二极管第3脚 电压3.3V为OK。

  量测JCMOS跳帽上第2脚PCH_RTCRST时只有0.5V,正常要为3.3V才对,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打值仅有50欧,值偏小了。先易后难,从图上分析先取下C20  0.1UF/16V电容,再次量PCH_RTCRST信号值变成180欧正常了,单独量此电容原来漏电损坏了,从料板上补上电容后,主板上电试机一路开机自检进WIN7系统正常。

  附上亮机图。
本案例由迅维学员(周名屋)原创提供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修的好,按照时序来,学习了

网友(2021-01-25):
我有个写的是h61布局跟你的一样,开机反复掉电。自己掉几次就可以开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