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85主板 总是突然间键盘鼠标断电

楼主(2020-11-23):
网吧使用 V星b85主板 总是突然间键盘鼠标断电 过了几秒就恢复正常 求大神支招

网友A:
msi通病,老爱这样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si通病,老爱这样了,

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能缓解点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能缓解点也行

usb旁边那个芯片爱坏,我是直接去掉飞了个5v过去,电流又大又稳定,再不出现你说的情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