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沃班班通,装系统,我用GOST

楼主(2020-11-23):
希沃班班通,装系统,我用GOST都不行。只能用纯净版。因为只有一个win732位临时纯净版系统,我就用了。装上去都是可以的,但是重启到多次以上会出现各种问题,系统损坏,触摸丢失等,若是在装上无线网卡驱动,更是直接损坏。这是纯净版系统不行吗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神求救,心态崩了

网友A:
用原版镜像就可以,触摸是免驱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原版镜像就可以,触摸是免驱的

我在我告诉你下载的,应该是可以的吧。但是在装希沃软件有出现过,安装错误等提示,还有0007b错误框,是这个安装的希沃软件出的问题吗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我告诉你下载的,应该是可以的吧。但是在装希沃软件有出现过,安装错误等提示,还有0007b错误框,是这个安装的希沃软件出的问题吗

希沃 鸿合 等多媒体 长期在调试维护,不兼容问题很多,自己多琢磨琢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我告诉你下载的,应该是可以的吧。但是在装希沃软件有出现过,安装错误等提示,还有0007b错误框,是这个安装的希沃软件出的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