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修到华硕x403m这款机子

楼主(2020-11-23):
有没有修到华硕x403m这款机子的同行,这个位置有个芯片炸了求指点 #笔记本主板#

网友A:
保险电感,可以直连,但是烧这样肯定后级有问题了,先不要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险电感,可以直连,但是烧这样肯定后级有问题了,先不要装

好的,我先排除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