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碁 Acer M3-481G M5-481G 电池不充电,电池不能开机问题维修,太坑了!

楼主(2020-11-23):
宏碁 Acer M3-481G  更换了主板, 电池不充电,电池不能开机 ,只有待机电压,充电指示灯亮,进系统显示电池电量,未充电。折腾了半天,电池也换了试过,还是一样。最后看了这个帖子,把HOLE11 螺丝孔飞根线,立马充电了,电池开机也正常了。难怪客户经常是有时候充电,有时候不充电。原来螺丝孔C盖部分氧化了。设计的太坑了!

网友:
补个电路图,方便大家分析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,感谢高手

网友:
跟华硕设计的一个样

网友:
这也行?厉害了

网友:
这样的设计也有好处,要不然客户的机器到报废都不会坏

网友:
用处很大,提前收藏

网友:
不这样设计,就没有搞维修的啦

网友:
螺丝孔还设计个开关,这是什么奇葩设计

网友:
谢谢分享    又学一招

网友:
拆后盖换内存硬盘清灰防烧主板,拉低使能才可充电。还是比较人性化设计的

网友:
这种故障都被你发现了,厉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