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前两天发的求助贴e42-80不开机

楼主(2020-11-23):
这机器我想吐槽的地方是 有图纸跟没图纸好像没什么区别 修好后 感谢论坛一哥们提供的芯片资料 这机器烧穿的芯片是sXZHE WPC JG 型号是Tps 2546 usb供电芯片 正常的话取下后应该不影响开机的 但是插电触发 0.2左右瞬间掉电 继续查3v有 5v也有 测得内存供电0.023 芯片为3t=4j 有供电 有开启 不出供电 但是后面的供电已经产生 怀疑芯片问题 在发usb供电芯片的时候一起发了内存芯片 今天到货后换上 电流已经上去 机器已经点亮 附上一张供电图给遇到的哥们参考参考 最后附上亮机图 这板没位标 有图纸也很蛋疼 前段时间修的那台e42-80 当时短路 想烧鸡 都不知道3,5v在哪儿 只能1v烧 但是还是容易悲剧 有这个电压图 至少烧的放心点了

网友A:
恭喜修好亮机,烧机也有风险,烧机前先要确认好故障类型,

dc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修好亮机,烧机也有风险,烧机前先要确认好故障类型,

恩 确定好了的 主要是这机器比较坑的是 不标明位置 前段时间那台e42-80 烧鸡 就是不知道位置 特意选了离显卡和cpu 最远的电感烧 结果那里是1v 还好当时是1.5烧的 不然就烧翻车了 烧鸡那台都懒得发帖了 这台今天料件才到修好了还是发个帖子吧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嘛

网友:
楼主认真仔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