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?求助

楼主(2020-11-23):
客户的联想Y400 开机速度很慢,出现logo要等20秒,而且无法进入BIOS,显卡加焊了也没有解决问题,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独显显示黄色叹号,显卡驱动安装也无济于事,求助求助!

网友:
说明一下:我从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了独显,故障还是开机很慢,而且开机的时候屏幕有彩色星星显示。

网友:
屏蔽独显,启用核显试机。独显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