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戴尔G7-7588 版号:LA-E993P 1.0 桥原厂

楼主(2020-11-23):
论坛上的BIOS 下了一遍 全是上过机的 开机慢 还报错  没办法 淘宝上买 第一个卖家非说是原厂的 查看 ME信息是上过机的  八块钱 算了 又买了一家的 才买到原厂 没上过机的  这个刷上去 第一次启动 需要配置信息 按配置去选择BIOS配置选项  也不知道论坛上 这些发的原厂的 是被卖家骗了 还是他们自己骗维友门  我给大家发出真正原厂的  ME信息也发出来 没上过机的
戴尔G7-7588 版号:LA-E993P 1.0

网友:
提示下 这个  显卡 1050TI 1060 的都通用  自己选择下配置信息就好了

网友:
BIOS烂街时代没必要淘宝

网友(2021-04-18):
t自带服务代码合成的,不是所谓原厂
20秒亮机会二启开机
开机掉一次电才会亮

网友A(2021-06-28):
我下个来试试。原本显卡下管坏了。换后通电秒掉电。

网友(2021-09-21):
论坛很多说淘宝合成的。是用他原来的bios给淘宝的人帮他合成的。用的是原机ME。所以他们淘宝买的自己用就是没问题的。其他人下载下来就是不行的。 要正正没上过电的其他人用才可以。 楼主这个就是。

网友(2021-12-19):
刷完能亮,每次关机或者重启都会掉电一次然后亮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下个来试试。原本显卡下管坏了。换后通电秒掉电。

你的修好没,换完下管,开机秒掉电。是不是显卡烧了,或者u烧了之类的?

网友(2023-04-30):
下载试了 也是两次开机才亮机

网友(2024-03-20):
能亮 能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