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270,黄灯不亮机

楼主(2020-11-23):
刷BIOS无果,风扇转正常先快后慢,联想以前dellg31内存旁边芯片不复位黄灯,加焊就好的现象,,此机器故障现象类似,不知道复位在哪,主板六脚芯片都焊接一遍,亮机。丝印MA六脚芯片。
刷BIOS

网友:
显示屏中间有红线吗?屏上的英文显示磁盘的有问题啊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