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81 CFG8-HD V22 进系统后反复重启

楼主(2020-11-23):
第一次发帖,请多指教  今天遇到一个客户 七彩虹H81 可以正常进系统 进入桌面后 ,点关机 关闭后马上自动重启 ,先是刷过BIOS  ,结果还是重启 ,后来就把开关针旁边的822 电阻,用350度风枪吹下来 ,再按回去就好了 ,幸运的搞定 ,可以正常关机了  ,不在重启了 完美修复 ,一切正常。

网友A:
拍的不清楚最后一张图片 ,开关针PWRON  PWR-LED   旁边有3组标有 822 的排阻  。

网友A:
更正一下主板鲁大师检测出来的 是七彩虹 C.B85  K-HD

网友B:
那三个都加焊了吗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C:
这么干的理由是什么?

网友:
这么干的理由是什么

网友:
这么干的理由是什么,没有检测就直接加焊电阻,求解

网友:
这么好的理由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拍的不清楚最后一张图片 ,开关针PWRON  PWR-LED   旁边有3组标有 822 的排阻  。

是三个都加焊了吗?还是左?中?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三个都加焊了吗

对,3个822  全部加焊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干的理由是什么?

经验总结:也请高手指点开关针旁边,822的阻值是8200欧姆,一般是不会因为电流大烧毁开路的,总结了一下822损坏的原因:
1 腐蚀,尤其是南桥周围,常年累月的灰尘积累,潮起较重导致的822排阻腐蚀开路
2 靠近螺丝口旁,数据线旁等,拆装时用力过大容易导致822松动虚焊。

是不是只要822损坏就必须更换呢?其实大可不必。
由于大部分的排阻不是自身坏了,而是虚焊引起,而且822排阻里4个电阻一般派上用场的也就其中的1-2个,通常只要将排阻旋转180度焊回去就可以了。
这样我们就不必从料板上大量的拆822留备了。

网友:
电阻虚联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正一下主板鲁大师检测出来的 是七彩虹 C.B85  K-HD

七彩虹战斧C.B85K-HD魔音版 V22

网友:
为什么干它啊,它睡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