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RIME B250-PLUS 点不亮维修

楼主(2020-11-23):
型号:PRIME B250-PLUS

故障:点不亮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像这种新板子,一般是没有图纸点位的,我习惯性插上小喇叭拔掉内存开机,看是否有报警声来判断主板有没有跑马,结果没听到喇叭滴滴滴的声,只听到了隔壁夫妇的床榻撞击声!

看来是大问题咯!测量全板供电,除了VCORE,其他供电均已经产生!这种情况没图纸和点位是不行的,只能找宵神搞一套图纸点位了。

造成没有VCOER的原因无非就是    1.CPU供电芯片本身条件不满足      2.桥本身问题
根据我的经验分析,这么新的板子桥没那么容易挂的,暂时不考虑桥,直接从供电芯片条件入手,测量发现没有EN开启信号!
根据1xx的时序分析,桥要首先得到VCCST_PWRGD后才会发出EN,直接通过点位测到此信号才0.8V,明显不正常!

正常应该是1V,然后通过图纸找到源头是一个转换管得来。

我把管子断开,打阻值+1.0V_A是150的阻值,而VCCST_VCCSFR是十几的阻值。看点位图

就锁定了这三个电容。都给挪开,阻值上去,三个电容里面有一个坏的,找到后换掉。上电电压恢复到1v测量CPU供电0.8v.当时我上的是G4400的U发现不行,找了个I3-6100跑码点亮,维修结束!

网友A:
为什么G4400不行?

网友:
是啊,g4400应该是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g4400坏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G4400不行?

不知道,上去喇叭不响!

网友:
测机用的,坏了我还上个毛的U修

网友:
UP 思路清晰,点位标的清晰明了。给分享的人点赞

网友:
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富大贵

网友:
总是那个图纸看不太明白,小小白好难啊

网友:
宵神是谁?

网友:
机器是修得不错。但是不分享图纸和点位,就失去了这个论坛最要要的分享精神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点位标的清晰明了。给分享的人点赞

网友:
论坛id:hacker6010

网友:
图纸大佬

网友:
有质量,看得很爽

网友:
思路清晰,点位标的清晰明,点位图分享一下就更好了

网友(2021-01-22):
整挺好 思路清晰

网友B:
思路清晰 高手 学习了。感谢分享。有个点不明白  这个VCCST_PWRGD  也就是PWROK信号是ATX发出的还是IO

网友:
板子很高大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思路清晰 高手 学习了。感谢分享。有个点不明白  这个VCCST_PWRGD  也就是PWROK信号是ATX发出的还是IO

VCCST_PWRGD这个信号,没去过多少地方 电容接地、SQ9、CPU。

网友(2021-03-16):
PRIME B250-PLUS 图纸上传下呗大神

网友:
思路清晰   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楼主,图纸和点位分享一下啊。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