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30P NM-A031 触发电流0.026指示灯亮

楼主(2020-11-23):
联想Y430P NM-A031 上电0.026   指示灯亮     通病L501烧糊了    反面公共点滤波电容短路   更换以后    本以为好了   那知道还有套路     上电触发还是0.26  指示灯亮   没有内存供电   内存电感阻止正常    上管PQ501    DS级通的   也没有多想以为击穿了  上下管都换了    还是触发0.026  DS级还是通的  奇怪了   换PU501  还是一个鸟样      (脏话。。)           和DS级连接的东西也不多   一个个拆了换    最后换到PC501  那个小电容  换了正常了     不知道为什么  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

网友:
ec或桥烧了吧

网友:
最终还是公共点电压短路,那怎么能触发呢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内存供电短路 烧了内存

网友(2021-02-07):
哈哈不容易啊,,,,,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