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K,意外解决usb device over current~

楼主(2020-11-23):
一块华硕H81主板,抱来时,机主说开机15秒关机,抱别处修说要换板。。。
只插电源和显示器,仍然显示usb过流。。。
打开机子,够脏,清理。。

完成后,仍然显示USB过流。。
拆掉显卡,拔掉机箱里除了电源和开关键之外的所有插头,依然显示过流。。。
拔掉USB5V和5VSB选择跳帽,开机仍然显示这个信息。。。15秒关机。。
是桥坏了吗?
突然发现,桥上的散热片有点歪,应该是机主拆机弄歪了,不会是它接触到旁边的电容电阻导致短路了吧?拆下,清理后,重新加散热膏,放正。。。启动少了过流信息这一行,搞定,。。。收钱。。意外之财,来得太容易了

网友:
真走运,我以前也遇到过USB过流,都是去查了一个8脚芯片的一个脚,因为每个USB口都连着一个供电芯片,这个芯片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USB 15秒  是822和472排阻问题!不定时还会出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