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65报错0188和0189和2200

楼主(2020-11-23):
修到一台联想E465,版号NM-A621,接到手是待机偏高,0.15左右,这种不用说肯定是3V5V发烫,果然测到3V线性短路,烧鸡发现EC发烫,大家都知道联想的EC是专用的,没办法只能订货,本来想定个剪板的,结果找了全网都没有剪板的,只能买个全新的,卖家说没问题,买回来了上装EC开机报错0188和0189和2200一大堆,当然进系统进去都可以用正常,就是开机的时候报错,客户不接受,只能另想他法,这个报错还是在EC这里,但是网上又没有这个型号NM-A621的剪板EC,怎么办呢,只能买其他型号的剪板回来刷,这里我买的是NM-A281,担心一个有问题,就一起定了两片,先网上下载好程序,芯片到了拆下放到编程器一刷,OK了,装上芯片不报错了,这里注意一点,全新芯片多数是刷不了的,只能读取,烧入不进去,要买剪板的几率大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不大没必要买,你买那种焊接的座子 才 十块钱一个一样的用,真心没必要浪费钱!我三年前搞 联想售后保 ...

我两千的EC专用编程器都买了这个当然有必要买了

网友B:
这EC座子 用着挺麻烦吧  我用的是焊座子的那种 焊几个脚就成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量不大没必要买,你买那种焊接的座子 才 十块钱一个一样的用,真心没必要浪费钱!我三年前搞 联想售后保外主板才买的一般用不上!

联想保外 我现在就在搞

H55

网友:
以前编程器贵。座子也想当的贵。现在价格下来了。

网友:
我是来看座子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还有链接吗?或者叫什么座子我都没找到

量不大没必要买,你买那种焊接的座子 才 十块钱一个一样的用,真心没必要浪费钱!我三年前搞 联想售后保外主板才买的一般用不上!

网友:
这EC座子可以!我三年前买了一个

网友D:
还有链接吗?或者叫什么座子我都没找到

H55

网友D:
你的EC这种座子在哪买的有链接吗?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EC这种座子在哪买的有链接吗?

三年前我 五百块 买了一个!淘宝有卖的

网友E:
楼主,你这刷的8M的bios吧

网友:
现在很多芯片都是打磨的,不是全新 原装的

网友:
EC带程式的,坏了,头疼

网友F:
这个是可以用刷号工具刷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保外 我现在就在搞

嗯,。  可以阿 老铁6666

网友:
我也遇到个同款电脑,一直改软件都该不怎么滴

网友G:
楼主的这个转换座多少钱?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的这个转换座多少钱?

这个好久之前买的了好像要几百 ,不过不是很好用,可以买那种焊接的的转接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是可以用刷号工具刷新的

是什么工具 方便说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你这刷的8M的bios吧

不是哦,是专门刷联想EC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EC座子 用着挺麻烦吧  我用的是焊座子的那种 焊几个脚就成了

刚开始就是用那种焊接的,后面用得多了就买了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的这个转换座多少钱?

五百块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是什么工具 方便说一下吗

就是think刷号工具

网友(2021-01-16):
老板 能把你的 8586 备份 发我吗?邮箱 450116757@qq.com

网友:
这个座子好贵的啊,楼主舍得花钱,我买的是焊接的那种,稍微麻烦些,不过很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