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19寸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20-11-23):
5v    3v都有

网友:
19寸显示器没有啥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一共有6-7个电压,看看是不是都正常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D3坏了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屏板上的高低压不对,重点检查一下VGH,应该在27V左右,VGL应该在-5V左右。

网友:
19的 显示器  修都要不上价格

网友:
先查屏供电!   排线后边  白色的保险  K  !
还有可能 就二楼说的  两组电压问题   或者屏断线!

网友:
应该是屏电路挂了吧,基本没啥修的意义了吧  毕竟19的

网友:
直接插逻辑板几个电压吧,如果电压都对,通用版测试也是白屏,那就可以确认玻璃板问题了。

网友:
保险应该挂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