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41-70插充电器cpu降频

楼主(2020-11-23):
先看看最终成果。

当时同行拿来说插充电器降频,第一反应是不是充电器问题,用可调电源和新电源测试都是要降频。

上论坛查询发现了几个帖子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93442-1-1.html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06043-1-1.htm
最终解决方案都是给ec的99脚给一个3.3v的电压。

但是仔细研究图纸后发现

这样的描述

使用65w电源ad_in应该是0.91v,不插充电器的时候电压为3.3v。

然后经过我实际测量发现ad_in是1.37v,明显不对。
然后经过我仔细寻找最终在这里找到R2407和R2408(空)

实测R2407阻值为750欧,图纸标注也是750欧,正常。
测量电源中间针的阻值为550欧左右。图纸标注65w电源应该为287欧。

新的90瓦电源测量也是550欧左右。可能是代用电源的问题。
客户在其他已经买了电源,不可能让人退了,而且以后换电源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,也为了赚点小钱钱,于是决定改电路。
最终计算R2407应该上1400多欧的电阻,但是找不到,装了个1200欧的电阻,实测ad_in电压1.03v,工作正常。看帖子开头的图。疑惑:1、这个笔记本背后标注的是20v  2.25a 应该是45w的电源,没看到客户的原装电源不知道是不是。
          2、thinkpad检测到功率不对应该就有一些问题,但是为什么上更大功率的充电器反倒降频,有点奇怪。
         3、代用电源标注功率和实际电路可能不匹配。手上没有那么多不同功率的原装和代用电源比对所以不确定。

网友:
买了不对的电源改主板吗

网友:
yt谢谢楼主分享,这种问题有的用户会忽略,
楼主能找到问题根源,也是技术功夫了得

网友:
这样的应该是代用厂电源做工不精确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

网友:
这个思路值得学习,以前对降频还不是很了解.

网友:
楼主细心谨慎,太厉害了

网友:
dell的机子也有这毛病

网友:
这也太厉害了吧   改电阻就能解决降频

网友:
奇怪,我上次也遇到个,但是我的问题是bios里面禁用独立就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有技术含量,挺厉害

网友A:
遇到几台这个问题的,直接让客户对着后壳上标的电流买电源直接解决!改了电阻换一个别功率同样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几台这个问题的,直接让客户对着后壳上标的电流买电源直接解决!改了电阻换一个别功率同样不行。

能赚钱才是王道 况且 是同行 卖给客户电源  同行又给人家说是笔记本问题我们只有修了

网友:
按照这个方法完美修复

网友:
客户电源以后在坏,换一个,是不是还要改回来原电路呢

网友:
楼主厉害,马上量了一下可调电源附送的联想电源头 扁头,中间针还真是550左右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