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ONDA A68P+不显示 无CPU供电

楼主(2020-11-23):
只有内存有电压,剩下的CPU供电和桥供电都没有。按照AMD上电时序应该先有CPU供电才有桥供电。CPU供电芯片是RT8878B,这个芯片最爱出问题的就是2脚和40脚的电阻。目测40脚的电阻有轻微腐蚀,于是先更换这个试试。找来一个169KΩ的电阻换上,OK。黄色圈中的就是已经更换的电阻

最新补充,第二天早晨故障重现,返工。把40脚的电阻也换了。2脚和40脚的原来电阻都是164.5K欧姆。顺便把电源IC也加焊了一下,又好了。剩下等时间的验证了。今天是2020.11.29,返修了,大家看看就好。暂时没再研究。

网友:
这主板花精力好收银子吗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两个脚算是通病了

网友:
RT8878的通病好像

网友:
不错,清晰明了

网友:
这帖子让我豁然开朗

网友(2021-01-16):
还没遇到过

网友(2021-04-19):
我的2脚无电压 怎么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