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PO R9SPLUS 送花爆炸音

楼主(2020-11-23):
这个机子的故障是送花爆炸音,换过送话小板故障依旧,小板排线不安装的情况下还是会有爆炸音,无论开不开免提都有爆炸音,打值2个供电的值都是420,属于正常,一个供电是2.4V,一个供电是1.2V,感觉电压有故障被拉低,做此动作之前换过几个送话器,全部不可以解决,才测量了电压,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了,图中电容扣了机子就正常了,就一个电容,独生子,我也没装可以使用就给他装机了,以后遇到这个故障那你们可以参考下

网友A:
主板那个电容?音频外围还是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板那个电容?音频外围还是那

打开图纸看下这个线路的电容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开图纸看下这个线路的电容即可

好的,可以啊

网友C:
眼睛都瞅瞎了也没看见是哪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眼睛都瞅瞎了也没看见是哪颗

只能证明你的级别还没有到i

网友:
学习了,刚好有个机子,是这样的,楼主修了多少大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