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2不开机,夹电大电流!

楼主(2020-11-23):
红米2不开机,夹电大电流!坏了一颗电容,手上找不到合适的物料,然后我找了两个电容这样怼上

效果不错!搞定!

网友A:
古老的机器啊,还有修的呢

网友B:
楼主这电源看起来漂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电源看起来漂亮!

便宜货,用来修手机不怎么好用,修笔记本合适点。

网友C:
通病,背光电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病,背光电容?

应该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古老的机器啊,还有修的呢

检验一下技能生疏没有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通病,背光电容?

苹果10手机,屏幕仔细看有点一闪一闪的感觉,是不是也是电容不怎么好了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苹果10手机,屏幕仔细看有点一闪一闪的感觉,是不是也是电容不怎么好了?

不一样哦,苹果10是oled屏

网友F:
这个电源可以修手机啊,我也有一个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电源可以修手机啊,我也有一个

可以修,主要是我平时手机电脑都修,调电压有点麻烦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可以修,主要是我平时手机电脑都修,调电压有点麻烦。

我的是可以存3组电压的那款,好像比你的贵几十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的是可以存3组电压的那款,好像比你的贵几十块

网友G:
求楼主拆一下电源,这个电源做工保护都可以,我的是3位的想改4位表头不知道和你这个啥子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求楼主拆一下电源,这个电源做工保护都可以,我的是3位的想改4位表头不知道和你这个啥子区别

等哪天坏了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一样哦,苹果10是oled屏

oled也有总的屏亮电容吧

网友H:
挺老的机子了,修了也很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挺老的机子了,修了也很卡吧

是啊,卡了就刷机

网友:
背光升压电容一般是10UF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