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7741 00923-1M一代I5独显216-0772000改集显方法

楼主(2020-11-24):
如题JE70-CP MB 00923-1M 48.4HN01.01M一代I5  gpu:216-0772000改集显
第一步常规办法:摘GPU  用独显供电替代集显供电   加装PCH的25M晶振及两颗滤波电容及电阻
详细如下图:

亮机进PE的图片

所有图片添加到付件

网友:
大神一样的操作啊.

网友:
感谢大佬分享出来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改集成显卡 太详细了   厉害了我的大神

网友:
乾坤大挪移

网友:
这个是根据什么原理来改的,麻烦回答下,十分感谢!

网友A:
图纸上写着DY的可以不用添加吧,用独显时也是DY,应该不影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上写着DY的可以不用添加吧,用独显时也是DY,应该不影响吧

不一定 具体得试

网友:
太详细了   厉害了,已经收藏先学习

网友:
学到了6666666

网友:
改个求。这个版才多少钱。

网友:
记号收藏,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(2022-08-05):
好帖,准备改造。

网友(2022-09-16):
按照教程弄了一遍,可惜没成功。我的主板独显坏而且供电也没有,所以拆了显卡后,集显供电是从U38引出的,电压是0,99V。不知道行不行?改了集显后是否要刷BIOS?恳请赐教,不胜感谢!

网友:
厉害!这么复杂都能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