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知道主板海尔h61装了个

楼主(2020-11-24):
有没有人知道 主板海尔h61 装了个e31225v2。一开始能正常开机 之后电脑启动风扇转1秒就自动停止了 这是啥问题

网友:
升级BIOS试一试!

网友:
主板不支持这颗U

网友:
主板不支持CPU,只能刷BIOS试一试。

网友A:
这个U看看你的电源够 不够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U看看你的电源够 不够用

电源绝对够500w技嘉的

网友:
cpu缺失微码

网友:
是不是缺某个电压

网友:
BIOS不支持上的CPU

网友:
把微码加到bios里面 再刷下

网友:
这个板看上去供电就喂不饱这块U

网友:
刷bios,拆电池 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