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原因

楼主(2020-11-24):
有没有人知道 主板海尔h61 装了个e31225v2。一开始能正常开机 之后电脑启动风扇转1秒就自动停止了 这是啥问题

网友:
就像你去医院一样问医生“我身上有病,请问我哪里有问题?”

网友:
你换其他cpu试试看

网友:
先排除电源是否正常的,如果电源是好的,应该就是主板上有短路了,有另一个U的话,换一个试试

网友A:
先自己用替换法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自己用替换法试试

换了亮u要不行 还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