迎海每日一例:iPhone7Pl

楼主(2020-11-24):
迎海每日一例 :
iPhone7Plus 电池低电量时开机画屏,用电源表全部正常,在测试机子前 发现该机子是无法充电 电池低于百分之30的电量 发现电池是无法正常开机的还会红蓝屏,接入电源表5伏电压开机 全部功能正常,按照各位同行的套路修法首先各位会考虑 USB控制管俗称U2,然而改故障也不是U2,我也慢慢的更换了U2,发现依然操作,默默的掏出来一根烟抽完了后默默的把电源表调制到4.0fu,发现开机电流正常重从50~70~110~160~230~然后定在了140一动不动 摸了也没地方发烫,肯定不发烫啊又没短路

,又默默的思索了一下果断的把电源表调到了5伏在次触发开机 发现 电流也正常50~70~130~210~360~670~800~1400~1690~2300~800~400~300,在5伏的电源多次开机下发现电每次最高可以跑到2.300~2.400,摸了摸周围的电杆通往CPU的全部发烫,不过发烫也正常嘛! 毕竟苹果7p嘛!10-11系统电流跑到2400也正常嘛!当电流默默的跑回了400时发现L1814单向降压电杆稍微发烫和其他电杆不一样-_-||,果断的把改电杆 默默的翘下 重新换了一个上去 ,在次用电源表开 等待电流默默的掉回400多发现不发烫了,心想在用电池开机测试一下 发现 尽然正常进系统了

估计是这个电杆L1814 SOC修正降压虚汗或者,损坏了,改故障到这里维修到此结束,希望同行以后少走弯路 ,每日提供各种iPad iPhone 奇葩案例

网友A:
来个发财小电感

网友B:
这种电感在板也不好测试啊,楼主精准地定位故障点才是技术的关键,而且开机后感觉到处都在发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电感在板也不好测试啊,楼主精准地定位故障点才是技术的关键,而且开机后感觉到处都在发热。

的确是 一开机到处发烫 查起来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发财小电感

不搞发财小电杆

网友:
这是虚汗了么

网友C:
你这厉害,这都能找出来,请教下我有个6p进系统会死机,有时候锁屏死机,没发现电感虚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这厉害,这都能找出来,请教下我有个6p进系统会死机,有时候锁屏死机,没发现电感虚焊

你这个问题估计是电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问题估计是电杆

我找到了,硬盘有个脚断线

网友(2021-01-18):
可以,这都找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