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故障]
iPhone7前后摄打不开的特殊维修案例

楼主(2020-11-24):
故障现象:前后摄打不开,闪光灯打不开

iPhone7前后摄打不开的特殊维修案例
一般来讲,该故障是2.9v供电 不正常引起的。
但是测量座所有阻值正常,耦合电容对CPU一端也有阻值。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,3v有、2.85v有、1.2v有、2.9v有、1.8v有
测量总线有1.8v电压,打开相机能测量到1.8v的开启信号。从表面上,所有条件都满足了。

想了下,有总线和闪光灯升压ic m2600连接,这个ic坏,相机也可能不能用,换 了闪光灯升压ic,故障依旧
修到这个地方就懵逼了。

后来想了一下,这个手机修过WiFi,是不是总线上有电阻虚焊了,拆开CPU屏蔽罩,除胶的时候,掉了两个2.2k的电阻,该电阻 是通向闪光灯ic和主相机的, 缺失不会影响阻值和总线上的电压。
补上电阻,故障解决

网友:
水平杠杠的!

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。

请教个问题,这两个电阻应该是总线的1.8v上拉电阻,缺失了为什么不影响电压和阻值?

网友:
I2C不能正常工作所致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深度了,闪光灯的总线不正常导致闪光灯不能正常工作,进而使摄像头不照相。

网友B:
这个WIFI 也是楼主修的吗

网友:
I2C总线,上拉电阻掉了根本就读不到摄像机

网友:
上拉电阻没有了应该影响电压吧

网友:
没有上拉怎么工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。

请教个问题,这两个电阻应该是总线的1.8v上拉电阻,缺失了为什么不影响电压和阻值?

你跑一下通路就知道了,测的电压是CPU发出的1.8v,电阻另一端也有一个1.8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WIFI 也是楼主修的吗

就是我修的

网友:
可以直接测组织就能找到问题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 啊

网友(2020-12-24):
思维清晰,技术强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