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下60元自制大功率可调电源

楼主(2020-11-24):
(图片)

网友:
也不便宜吧?输出品质可靠吗?莫烧鸡了就不划算,保护完善不?

网友:
输出端加个24V稳压二级管..会不会好点呢?  加个稳压二极管保护,当电压超过24V会击穿稳压二极管 起到保护负载。。个人意见

网友:
直接用电位器调压,风险太大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于烧鸡大法吗?转把要是转太过就惨了,,好在比较简单,坏了直接再购一个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