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11-24):
有个技嘉b75m d3v ,有点小故障,开机十次有7 8次可以正常点亮,但是有时候开机会自动重启约3 4次才能点亮运行,偶尔就开机不断重启,电池 bios芯片 都重新换新也这样, 测量各供电也正常,因大部分都可以正常开机,所以检查不出出哪里问题,检查2天没找到原因,奇怪?
欢迎留言讨论 指导!!
自动重启

网友:
软故障,纠结啊。

网友:
查不开机的时候CPU 供电电路,特别U 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压。估计是这里出问题

网友:
插下诊断卡看看 重启三四次时跑码情况 先看看卡到哪里重启

网友:
掉电嘛 你这个描述就不是很清楚 不断重启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?有没有插小喇叭呢 ,会不会是没过内存,会不会PG不正常呢 ,时钟有开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