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本A1465怎么有ID锁了?这是锁定了吗?

楼主(2020-11-24):
以前的苹果本密码不是问题,重装系统就OK啦。怎么这次遇到一个进入苹果系统显示如下画面:

这是同行回收的笔记本,不知道密码。说找我装个系统试试,我插上U盘,重新开机,按住OPTION键,又出现一把锁。是不是锁住了?

我想进入磁盘管理删除系统分区,开机按住CAMMAND键没有用,又进入第一画面。这怎么办?

网友:
如果是他的。让他登录一下 ICLOUD 。如果不是或者没有。送走下一位。

网友:
ID 锁    此机器来路可能不正, 叫  客户给你说 ID 密码 ,没有 就送走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拿去别台macbook抹掉再装回试试

网友:
刷BIOS,解锁。

网友A:
这是 加了固件锁了。。在那个恢复系统的界面里添加的。。一般不会鼓捣这个东西。。换硬盘也不行,在主板上。刷BIOS可以   但是不简单。。。。  这个密码不是icloud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个bios,再用option+command+p+r重置看看。

网友:
烧bios。搞清楚先,机器来路可能不正,不要因小失大。

网友:
凡是苹果XX都有ID锁。

网友:
BIOS解一下就好了,老款简单,新款麻烦

网友:
应该是偷来的电脑!要小心!不要轻易解密掉 容易去喝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 加了固件锁了。。在那个恢复系统的界面里添加的。。一般不会鼓捣这个东西。。换硬盘也不行,在主板上 ...

刷了BIOS后会有意外吗?比如能安装苹果系统吗?能改装WINDOWS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刷了BIOS后会有意外吗?比如能安装苹果系统吗?能改装WINDOWS吗?

刷完了,最好重置一下sm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完了,最好重置一下smc

SMC是EC芯片吗?怎么重置?放电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