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助,bios芯片是哪一个?

楼主(2020-11-24):
炫龙t1pro在系统里面刷bios失败了,开不了机,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脑bios芯片是哪一个?打算用编程器刷。

网友:
PCH附近或者EC旁边 一般为25Q64

网友:
硬盘座子旁边一个,桥背面应该有一个

网友:
电子座下内存槽边8脚芯片

网友:
在内存槽跟插硬盘哪里    我在怀疑你是不是同行?

网友:
看不清楚,应该是硬盘接口旁边的那个

看编码规则,带有25Q的一半就是

BIOS芯片的命名规则那么标准也找不到。神奇了

网友A:
电池座下,内存槽左边的8脚芯片(有红色记号),硬盘接口那里

网友:
BIOS都在南桥附近 大八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座下,内存槽左边的8脚芯片(有红色记号),硬盘接口那里

这个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