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HP N223V 板号:LE22BW-M-4论坛找没有,发一个

楼主(2020-11-24):
惠普 HP N223V 板号:LE22BW-M-4论坛找没有,发一个 HP N223V-LE22BW-M-4-320212030900000

网友:
要固件吗?显示器的。不好找啊

网友(2021-09-24):
我刚刚接到一个显示器这个型号,雷击了,Q801开关管坏,D804二极管坏,还有R815烧糊了看清,R820也烧了,好像是471能看清,这个很小的六脚的驱动芯片73J05P,网也查不到!还有一个R817,看上面好像写的OK还是01C,怎么没见过这种标法?大神能不能帮我查一下?我给你传固件

网友:
25l4026D用什么编程器刷啊

网友(2022-03-01):
效验失败刷不进去啊

网友(2022-06-13):
效验失败
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换了一个芯片在刷就好了 楼主程序是好的
我这个是通电无信号

网友A(2022-09-15):
楼主的,MCU 是好的,这个机器有个通病,就是插VGA无信号,而且用它自带的BIOS芯片刷的会话效验失败。要重新换一个512K的BIOS芯片。重新刷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,MCU 是好的,这个机器有个通病,就是插VGA无信号,而且用它自带的BIOS芯片刷的会话效验失败。要重 ...

就是芯片坏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3-08-15):
这个程序是好的,我下下来后,在烧录器里,原机芯片的程序能读出来,刷写下下的的程序失败,芯片坏了,如图1,后来换了个芯片刷了楼主的程序,可以开机,发现菜单乱蹦,以后为是程序有问题,把原机的备件的程序刷上也可以开机, 菜单一样的乱蹦,后来把按键板上的5个按键都换了就好了~~~~~忘记上传亮机图了,我的这个机是这样,如图

网友(2024-03-11):
谢谢固件刷了后好了,并且也出现了10楼说的按键自动按的问题,估计是通病,谢谢,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