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150m-Pro4v开机好几秒,重启,然后风扇也不转。

楼主(2020-11-24):
好像是CPU无供电,量了,无Ⅴcore
拆板,想去厂是测下,没有测。
回家后,裸板,又正常了。然后打了几小时游戏。
Ⅴcore EN,测一下,约1.1,正常。
各个电压显示也正常,bios观察的。
无思路。

网友:
外部引起的吗?不装机可以游戏

网友:
兄弟  你的输入法有毒啊  看半天才看明白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,这两晚,又正常了。

网友:
重置Bios,扣下电子 ,放电几十秒试试,

网友:
刚测vcore电容,两端万用表2极管档,电压值051mv,
正反测也是。
测核显供电,2极管档,电容也051mv。

网友:
小小白学习中,膜拜大神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