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V5主板多次断电马上上电能点亮

楼主(2020-11-24):
华硕的B85主板,问题能上电不开机。查电路cpu电1.76 内存1.5 南桥1.05都正常。查PLTRST 3.4v CPURST 1.0V CPU不发热,然后我断电在马上上电多次能点亮主板,这时测量PLTRST 3.4v   CPURST 0.9v 主板正常工作!刷过bios没用!希望大佬帮忙!我还需要查哪些!附上点位图

Asus B85M-F_1.00.fz

网友:
还应该是哪路电压没出来或着不稳定,io的重要信号查一下,既然cpurst 已经有,估计是检测电压不正常引起

网友:
VCCIO_CPU电压有么 正常应该是1.05V左右

网友:
vccio_cpu有1.01v电压!正常有不正常也有1.01v电压

网友:
IO的PWRBTN电压3.4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