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5010笔记本,触发不显示上电七声报警

楼主(2020-11-24):
上bga加焊北桥一定100%能好,能点亮,不用犹豫,直接加焊北桥就行

网友:
秒杀啊,大佬

网友:
这块主板的CPU是AMD的处理器所以说北桥虚焊的居多

网友:
这样有可能是这个型号这个系列笔记本主板的通病

网友:
AMD的显卡和北桥都是一样的,不跑码一般都是哪里的问题.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是什么样子的.

网友:
这本来就是通病